楼主(2005-05-27):
这个产品我就不描述了。它的休眠功能在恒压供水系统中节电效果非常好,但是设置不当的话,会导致电机寿命缩短和系统波动。一般来讲,压力较高和泄压严重的系统不建议用休眠功能。

首先确定,水泵的扬程。例如:37KW  扬程38米。楼高20米。那么大概压力设定为2.5公斤(通俗)。

设定一个休眠频率。这需要现场工程师,多观察多取样,尽量选一个稳定的不低于25HZ的点。避免长期低频运行损坏电机。

休眠延时。为了保证系统稳定,当系统运行至休眠点时,休眠延时不低于300秒。太短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太长的话,对电机不利。

唤醒点设置。如果你的唤醒点等于或低与系统静压那么系统就永远起不来啦。。。。。。

PS:采用休眠功能时,PID的调整一般微、积分长一点,尽量维持系统稳定。PID增益不要高于1.5。还有在AI信号上也设置一个积分,大概2秒。

==============================
ABB 800系列变频器  千万注意过压控制器和欠压控制器只能开1个!!!尤其是周边有补偿的时候。

网友A:
实际应用,我喜欢.
我也说说我的看法:关于AI信号的滤波(也就是楼主所说的积分),我一般是在AI信号有波动时才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延长滤波时间会造成变频器对信号变化的响应变慢.
                      还有就是在恒压供水时,我一般只用PI调节.

网友B:
如果是风机控制需要设置最低运行频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