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7):
网友问我的:
“我就是问问1.1KW的电机
要是外加直流自动刹车的时候
加在定子上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

网友A:
没有用过。所以不能贸然的回复。谁用过直流制动?可以介绍一下。我觉得在交流电机里通直流电,很危险的。所以始终不敢用。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传统的交流电机急刹车办法。

网友B: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如果是要加,那么是加在那一个绕组上?

网友C:
引自丹佛斯手册的,今天刚看到。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没有说用变频器,变频器有相应的参数设置。计算一下电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值即可,所加直流电压与机械惯量有关且最好是速度快时电压小速度小时电压大。这种制动方式会使转子严重发热,不可频繁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没有说用变频器,变频器有相应的参数设置。计算一下电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值即可,所加直流电压与机械惯量有关且最好是速度快时电压小速度小时电压大。这种制动方式会使转子严重发热,不可频繁使用。
非常感谢高手指教。

网友E:
直流制动,在现在的变频器中都有这项内容,制动的力矩跟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很有关系,一般他都有制动起始频率,制动电压,制动时间,我用过国内的一个牌子,选制动起始频率为15HZ,制动电压为5%,制动时间我忘记了,不过这些参数跟负载惯性很有关系的,选择太大,回跳过载。本人也没有在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2006-12-08):
直流制动不是装在变频器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