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7):
请教各位:我们有台测量设备,工控机放在现场,安装了艾雷斯的DAC7226卡,提供三路4-20mA的电流信号到500m以外的控制室,与DCS相连,但是碰到一个问题,当一路信号接入DCS时,DCS上显示的测量值正确,但是同时接两路或三路4-20mA信号时,显示的测量值就不对了。与艾雷斯公司联系,他们也说不出原因,只是说可能是距离太远?我想是不是信号不能共地?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用的一个仪表地吗?

网友B:
两路信号都采用隔离器输入就没问题了.

网友C(2005-09-06):
应该使用隔离器,如果还有问题,可联系我

网友D:
负载能力不过!

网友E:
线路负载大,输入电阻大
查线路

网友F:
加隔离器吧,最好3路都加

网友G:
可能是卡件的功率限制问题,加隔离端子试一试

网友H:
我怎么不能发帖子?,老大能否给人权限,拜
托了!

网友I(2010-08-10):
传输中受到干扰 需要使用 MHM-05A 信号隔离器 屏蔽干扰信号
MHM-05A 是一种模拟信号隔离器,有称作安全隔离栅、也有称作信号变送器、属于信号调理的范畴。其主要起抗干扰作用。真因为它有特强的抗干扰能力所以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工业自动程度越来越高。一次传感器应用数量随此增多,对传感器的精度和灵敏度要求越来越高。控制程序越来越复杂,对于复杂的工业现场,来自控制现场如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大电流接触器的切换、可控硅的调相、电弧电脉冲、电磁波等等复杂的干扰群,在系统设计时务必要充分的考虑采用隔离措施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切断各种可能引发干扰的通道。整个系统设计的可靠性是系统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对工业标准远传模拟量信号DC 4-20mA通过信号隔离器使输出模拟信号与系统完全隔离,的确是当今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抗干扰的有效措施之一。

   信号隔离器其主要与DCS、PLC等工业智能测控系统配合使用。用来完善和补充系统模拟I/O插件功能,增强现场与远传信号的可靠性。MHM-05A型信号隔离器是一种不需要外接任何辅助电源的隔离器,只有二个输入端,二个输出端,结构上采用了片状模块卡口式结构,可直接卡入标准DIN道轨,所以安装拆卸维护非常方便。可以多片紧凑叠合安装在标准道轨上节省或替代控制柜输入、输出的接线端子。
MHM-05A型信号隔离器为无源隔离型,单路输入,单路隔离输出。
输入4-20 mA。输出4-20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