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7):
大家好。
小弟主要专业是电力系统,现在南京江宁某公司工作不到半年。在做一个项目时涉及到一个需要用plc编程的问题。由于专业不对口,以前也没怎么学,请各位老师帮个忙好吗?
小弟在此谢谢了~!

该项目为港口船坞泵站项目中的自动化监控子系统。

1对象:

3台 10kv 630kw 大型斜流泵  扬程:21米  (主泵)
3台 400v 160kw 立式斜流泵  扬程:35米  (辅泵)

2要求:

系统要求用 PLC对6台水泵机组进行成组优化运行控制,其控制的I/O点见I/O参数表。

3功能:数采:

1) 模拟量采集(见表)。
2) 开关量采集(见表)。

4控制:

1) 水泵启停控制。由液位进行控制,分4级进行启停控制,信号采自现场液位变送器。

2) 每台水泵轮换工作,并且具有故障自投,互为备用功能,以保障某台水泵出现故障时,其它水泵能及时投入运行。

3) 几台水泵联合运行时,为使参与运行的水泵都能运行在高效区,就存在一个最佳运行的组合,最优负荷分配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根据液位及液位的变化率,适时开启水泵机组。记录每台水泵的开启时间,每次运行时间,累计运行时间。按负荷平均分配的要求,设置运行队列,根据水位和变化率按顺序启动水泵。先启先停,后启后停,循环启动。当水泵运行故障时,退出运行队列。故障恢复后,重新进入队列。如:原来水泵的启动顺序为:大泵123,辅泵123;当大泵2故障后退出运行列队和备用列队,则启动次序为13,恢复后为132。

4) 主辅泵分组运行。当液位到达一定高度后,由辅泵运行。每组的正常运行台数为:二用一备。水泵的启动停止:主泵的液位分为二级,当处于最高液位时,投入运行两台泵,备用一台。每次启动信号间隔时间大于10分钟。(两档液位为40M,25M)。当液位低于25M时,停一台主泵;当低于20M时,停另一台主泵。辅泵的控制与主泵的控制相同。

5) 循环控制:
水泵的入列:当高液位信号到时,按事先排好的顺序进入启动运行队列。
水泵的出列:当低液位信号到时,按先进先出的顺序出列。
故障的出列:包括水泵运行或停止时出现故障的出列,故障泵自动退出运行,并将下一台未运行的正常泵作为准备参加运行的泵,随时等待启动信号。

6)其它约束:
主泵每小时启动次数为1-2次,间隔40分钟 (冷态)。
辅泵每小时启动次数为6次,  间隔10分钟 (冷态)。

楼主:
开关量I/O参数表

序号   I/O点信号说明          接点类型   累计时间   I/O类型    运行控制
1       1#排污主泵运行          NO       需要          DI        开环
2   1#排污主泵轴承超温故障      NO                      DI
3   1#排污主泵定子超温故障      NO                      DI
4   1#排污主泵手/自动选择       NO                      DI
5   1#排污主泵启动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6    1#排污主泵停止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7        2#排污主泵运行          NO     需要          DI        开环
8    2#排污主泵轴承超温故障     NO                     DI
9    2#排污主泵定子超温故障     NO                     DI
10  2#排污主泵手/自动选择       NO                     DI
11  2#排污主泵启动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12  2#排污主泵停止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13      3#排污主泵运行          NO     需要          DI        开环
14  3#排污主泵轴承超温故障      NO                     DI
15  3#排污主泵定子超温故障      NO                     DI
16  3#排污主泵手/自动选择       NO                     DI
17  3#排污主泵启动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18  3#排污主泵停止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19      1#排污辅泵运行           NO     需要          DI        开环
20      1#排污辅泵故障           NO                    DI
21  1#排污辅泵手/自动选择        NO                    DI
22  1#排污辅泵启动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23  1#排污辅泵停止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24      2#排污辅泵运行           NO      需要         DI        开环
25      2#排污辅泵故障           NO                    DI
26  2#排污辅泵手/自动选择        NO                    DI
27  2#排污辅泵启动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28  2#排污辅泵停止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29      3#排污辅泵运行           NO      需要          DI        开环
30      3#排污辅泵故障           NO                     DI
31  3#排污辅泵手/自动选择        NO                     DI
32  3#排污辅泵启动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33  3#排污辅泵停止控制           NO                     DO     液位控制

楼主:
我的QQ是174078117

邮箱:luhaifeng832@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项目很简单。你要用什么PLC?

楼主:
唉``等了一天终于晚上有人有时间~肯帮忙了~

用西门子的s7-200做~

毕竟我不是学控制专业的~~项目简单~但是我有点蒙啊~

谢谢了~

网友B:
倒!一定要用西门子的吗?用OMRON和MISTHBISHI的还可以帮忙呢

网友C:
用西门子的S7-200有点小(当然也能用),这个不要上位机或HMI?
从可靠性角度建议你换个S7-300吧。另外,这个项目虽然点数少,但控制的电机却不小,而且还有高压的,总体可靠性要求较高。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了`~
这个程序只能用西门子的啊~OMRON和MISTHBISHI的暂时还不能用~

还有这个不要上位机和HMI~只要下位机就可~
而且只能用S7-200来做~~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哭ing~~`

网友D:
你没有说明电机的起动方式...

楼主:
任何启动方式都可以~~

怎么容易怎么来``

越简单越好的 `~

网友D:
如果你的电机自身带有起动装置,那控制就简单多了...
只要一个信号就可起动

楼主:
哦,电机自身确实带有启动装置~只要给个输出接点,给个输出信号就能启动的~~

简单我也有点迷茫~~

呵呵~我对plc还处于学习阶段~见笑了~

网友D:
水位信号是"开-关"信号,还是模拟量信号,这点是有区别的...

楼主:
哦`这个我疏忽了`抱歉``
是模拟量~~单位是m ~信号类型4~20mA~~

楼主:
把这个电流量转换成数字量是:812~4095

至于如何把这个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就不用管了~

只要把这个数字量采集来就可以了~

楼主:
40m----4095
25m----2560
20m----2048
15m----1536
10m----1024

网友E:
请把总的程序给我一份!!好吗?

网友D:
库文件(仅供参考)

网友D:
本示例由V4.0 STEP 7 MicroWIN SP1写成
单机模块+切换模块(完成功能)
仅此供参考

网友F:
想帮忙可以是自己水平有限啊~

楼主:
太感谢了~但是本人PLC的基础太差~
很多的地方还是看不懂~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

网友G:
建议使用ROCKWELL公司LOGIX5000

楼主:
汗`~很多文件都打不开啊~

网友H:
我有相似程序,s7200控制泵启停,主备态选择,故障判断等。稍作修改即可适合。
whj528@163.com

网友I:
hehe ,肯定是变频启动,我建议
:用台达,得f型号的变频,水泵风机专用,机械特性比较软

网友I:
hehe ,肯定是变频启动,我建议
:用台达,得f型号的变频,水泵风机专用,机械特性比较软plc用台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