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切换指令[原创]

楼主(2005-05-27):
各位:我想用PLC的交替输出(触发信号上升沿触发,如果有输出则停止输出,没有输出则输出)指令,但我选的型号里没有该指令,所以只好自己做了.但是我这样编写
YO一直没有输出,为什么?
而我这样编写
却可以,我想来想去不知道第一次到底错在哪里?请各位指正.谢谢.(我用的是松下PLC)

网友A:
比较简单,这跟PLC 的扫描周期工作方式有关,第一个是在同一周期Y0就被自己复位了,而第二个就不会了,因为YO变ON那一周期R0还没变ON
我广州的,你是哪里的,有问题互相学习:ZHANGTH@GWS.CN

网友B:
用三菱的有取反指令。

楼主:
再请教
PLC不是先扫描程序然后再扫描I/O,然后再扫描程序……这样不就成了I/O随扫描程序一起变化了吗?

网友C:
楼主用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D:
我不知道啊

楼主:
是松下的。松下有的型号有切换指令,有的没有。

网友E(2007-07-28):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