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7):
大家好我是做电工的从事配电工做,有点问题请教个位高手,有哪个懂行的高手与我说说下面几个问题:
1。树脂烧柱干式变压器运行中要注哪事项,比如说:温度为多高才是危险的,有何种保护。出了故障要采取哪些操作规程。
2。变压器自动调压控制器降不了压是什么问题。电压过低时380V以下可升压。但这两天我发现404V不能降压,以前是400V就开始降压了。还有变压器自动调压控制器挡位显是只能显示0挡呀,有是候正常。请帮忙分析分析这是变压器问题,不是控制器问题呢。
3。室外的电力变压器,里装的全是油。电压升高或降压的的时候,它是用什么控制的呀,也是用自动调压控制器吗。是与干式的有和一样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QQ呀80113036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呀,我晕。

网友A:
别晕。
油浸式变压器的调压方式一般有两种,有载调压和无载调压,一般调压范围是正负2.5%正负5%
你的控制器不能调压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
干式变压器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散热,变压器应该有说明的,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什么是无载,什么是有载呢?

网友B:
无载指没有带负荷,也叫空载,
 有载指带着负荷的,也叫负载。

楼主:
我说的是变压器呀,有载与无载。这样说对吗?有点凝。

楼主:
有人看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