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卡的使用

楼主(2005-05-27):
由于我在做PLC课程设计,需要用到PG卡,而网上无法查到PG卡的使用说明,故我想就一事请教各位仁兄:通过PG卡形成速度闭环时可同时由PG卡引出脉冲计数与PLC相连形成位置控制,此时PG卡是否只需提供一个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A:
PG卡可以接收编码器传送过来的脉冲信号,使变频器形成闭环矢量控制,同时有可以经过分频的A、B相的输出口,PLC的高速记数口可以用此脉冲信号进行脉冲记数。用一个还是两个,根椐程序的编法。

楼主:
知道了!谢谢!
信号接入应该是这样:当计数器采用单相带启动复位时采用一个输入;当采用双相带启动复位时使用两个输入。其本质是一样的:编码器在向PG卡传送信号时传送两组脉冲信号,PG卡根据这两组信号判断相位的超前或滞后,从而判断电机转向。当使用单相带启动复位计数器时若电机反向时只需要通过一个控制信号将计数器置为反向计数方式即可实现与双相带启动复位计数器相同的计数功能。

网友B:
不是所有变频器厂家的PG卡都支持脉冲输出。很多都是只有旋编脉冲接收功能。
所以买的时候要说清楚。

网友C(2010-06-26):
找个设备厂,要本说明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