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7):
我使用的三座标数控系统,在上电和停电时老有电机冲动现象 ,伺服驱动SO ON线我是通过了数控上电延时后接通的,求教各位高手分析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

网友A:
着种现象有多久了。

楼主:
谢谢您的关心,控制柜刚装完,在调试期间,您认为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B(2005-07-17):
可能是因为参数设置吧``
还有一种就是有电磁干扰了````所以强电与弱电之间应该有很好的隔离```
而且弱电应该采用频闭线```
你可以先试试看了``

网友C:
采用的什么控制方式?速度还是脉冲?

网友D:
已经发了 去看看 大概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E(2005-09-09):
可能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可以通过设一个开关,在关机前先关掉伺服ON来解决

楼主(2005-12-10):
谢谢各位关心,系统目前已调试完毕,解决的办法是在关机前先关掉伺服ON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