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7):
请教那位大哥知道高压柜上的指示灯是不是交流220的啊~~
高压柜是10.4KV的,
上面的指示灯都坏了,还没有换.
有知道的哥哥告诉我一下,我改天就去换了它~~

网友A:
有380V与220V两种,甚至有更多电压,这些是做配电柜时根据供方需要定制的,
里面是用电容电阻降压的,建议你测一下电压再更换,免的啪------------------------的一声!呵呵!

网友B:
老乡:控制电压还有交直流之区分

楼主:
谢谢老师们了,
我那是交流的,

网友C:
你那个是什么高压开关柜?环网柜还是中置柜?是不是带电显示器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