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7):
变压器是630KVA的,有两台,其中有一台的功率因素表抄前了到了0.65去了,因为主要是供中央空调的,在空调没有开的时候负载是个日光灯,里面好象有电容补常的,在没有开空调的时候,功率因数就超前了很多,负载电流只有20A左右,不知道供电局回不回罚款呢?
那位大哥知道是怎么会事吗?
功率表是好的.

网友A:
电容过补偿了,试关掉几组电容补偿器

网友B:
     那补偿控制器上不是有这个调超前的吗?

网友C:
电容补尝器是自动的,调一下自动补尝的间隔时间,否干脆改成手动.

网友D:
据我的经验,绝不会罚款,而且会奖励,只要你的负载和电容本身能受因为超前太多而造成的电压升高因素,其他你放心,你供电局所收的总电费还会比实际的少,不信你自己装表测量,我做补偿几年了况且我们单位没有自动补偿控制器的,都是靠自己摸索经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据我的经验,绝不会罚款,而且会奖励,只要你的负载和电容本身能受因为超前太多而造成的电压升高因素,其他你放心,你供电局所收的总电费还会比实际的少,不信你自己装表测量,我做补偿几年了况且我们单位没有自动补偿控制器的,都是靠自己摸索经验的
   不会吧!
   不知道你那里使用的无功电度表是什么样的,我这里用的无功电度表字车都有防倒车机构,所以,即使电表反走,字车也是正向计数.由于电容的过补偿使得无功进相导致功率因数下降,无功表反转,无功表同样会计度,这样,既被罚款,又减少了电容的寿命.
      我听说有无功表止逆的,就是说表反走字车不走,你那里会不会是这种表呀?如果是,呵呵,你可就钻了电力公司的空子了.但这样会减少电容的寿命哦,同时会增加各种损耗.所以最好采用动态补偿为妙呀.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才来,负荷和小啊,根本就没有投电容,它自己就抄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才来,负荷和小啊,根本就没有投电容,它自己就抄前了,

我想是不是电缆的电容引起的?

网友F:
是不是相序接错了?

网友F:
功率因数表的相序,三相电压 与三相电流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D:
当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们的无功电度表是最新数字式仪表,带红外接受发送的,绝对不可能有你想的那种情况发生的,呵呵,我所说的不是反转这个理念,而是电容等效的提高了变压器的容量,供电局是按比例罚款和奖励的,你不信可以试试看,当然超前会影响电容的寿命了,还有对此类用电设备都有影响的,就是说对电压升高而产生的,如果你们单位的感性负载比电阻性负载大的话,效果更明显,差距会很大,不信你试试后就知道了,我做这个几年了,在学校实习时我就是在大型水电站补偿车间做的,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我们单位每个月平均奖励7000到9000左右,电费在80万左右,谷价低但是我们没有晚上用电,全是峰平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与我联系,我尽所能!

网友D:
如果三相不平衡,那一定要解决后才行,再就是只可超前最高到0.9,不能太超前

网友D:
我是自己做的自投切装置,根据负载电流大小自动投切电容装置,如果是稳定的负载那就长投就好了,就是我们的负载是间断性的大负载,一动就是接近800A的,我让三组电容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长投,其余的大部分电容根据负载的情况予以自动跟进的,现在很稳定

网友G:
如是变压器在一开始投入使用时功率因数就超前,那肯定是功率因数表接线有问题,如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是表自身的故障。

楼主:
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H(2008-12-09):
老师想请教一下,功率因素补尝器为什么老是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