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电流的计算

楼主(2005-05-28):
一台额定电流为36a的消电梯。它的空气开关要选多大?要不计算它短路电流?如何算?

网友A:
选空开不用计算短路电流。
我们的原则:空开是用来保护电线的。
所以,我会选100A的空开,电线选10平方的。

网友B:
空开是用来过载保护的不是用来作短路保护的,一般是额定电流*1.3倍选用

楼主:
如果选63A会不会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