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问题

楼主(2005-05-28):
简单问题不懂,请教!
三相四线380电源,接出两相连一个变220的变压器,,问题
如果变压器输出的两条线我一条接在变压器上(正常接法),经过负载后不回变压器另一端,而是接在那个三相四线380电源的零线上,请问这条线路上的电压是多少?还是220吗?
如果输出的两条线我一条接在变压器上(正常接法),经负载后直接接地,线路上电压是多少?会不会是175??相当于电路负载和大地电阻串联??

请老师教!

我的机器有一次坏掉了,厂家来了一个工程师量了一下电路电压是175,然后告诉我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我一直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教我一下?

网友A:
为啥不回变压器的另一端,那你还要变压器干啥呀.直接把变压器拆了,还少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