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8):
本人有一omron c20,接口为D型48脚,不知用何种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是否可以自制。

网友A:
电缆可以自制,但是转换适配器不可自制。
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不建议做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只是需要读出里面的程序,用手编也许方便点。

网友B:
那个接口是连接手编器的;
如果想与电脑联接的话,需要一个LK201的转换模块再加一条电缆才行;
不过转换模块可能不好找,而且价格可能是你的C20的十几倍了;
不是批量的话还是用手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