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8):
请问用富士FRN132G11S-4CX变频器和132KW电机替带原123KW绕线换相整流塑料挤出机电机,但为什么过载拖不动,F40已设为1

网友A:
电机的转矩不够,

网友B:
试着将电极侧的皮带轮减小试试,这样可以减小电机的负载,从而增大转矩。

网友C:
使用转矩提升功能试试看

网友D:
调整中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