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5-05-28):
小弟在考电工证,下面几道题不知,能否指教一下小弟

1。室温下湿度较高或与水接触的场合使用的封闭式电动机润滑油应该选择()
 A 里基  B 丐基 C  内基  D 铝基
2。电气图中可以用字母,数字表示图号和张数,对于P1系统多张图第15张的正确表示为()
 A 1P/15/B4  B P1/15/4B C  P1/B4/15  D P1/15/B4
3 。图中有一项目代号为 T4+D25—K3:18,则高层代号为:
 A T4   B +D25   C —K3   D :18
4 。一台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为: J0.2—L—52—4,其中的0代表:()
A防护式  B防爆式 C  开启式  D封闭式
5。 电葫芦中电磁离合器的作用是()
A 通电延时用启动 B 通电既启动 C 通电致动 D 断电致动
6。不等三支一套的丝锥,切屑用量的分派按顺序是()
A 1:2:3  B 3:2:1  C 1:3:6  D 6:3:1
7。估测三极管穿透电流时()说明三极管性能较好
A 阻值很大指针几乎不偏转  B 阻值很小指针缓慢转动
C 阻值很小指针较快摆动    D 无法判定
8三相笼式异步电动机电磁抱闸断电动作型属于()电路
  A  点动控制  B 自锁控制  C联锁控制  D正反转控制

是非题,
1。瓷瓶配线时,载面在6平方毫米及以下的导线可采用单绑法,对吗

2。大容量的照明负荷宜采用三相四线供电,应尽量使各相负荷平均分配,对吗?

3。变压器外壳应可靠接地,TN系统及TT系统的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应直接接地,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