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8):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400KW   6KV   49A  的高压电机速断电流,对地电流,过载电流该如何整定,是不是有经验公式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不知道!赐教

网友B:
这还与你安装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有关系,电机负载的大小有关系,公式是有不过记不是很清楚了。再就是与你采用的保护装置有点联系,过载保护要躲过启动电流。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