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9):
我以前用了一些三菱的plc。现在想改学西门子的。从论坛这里下了个编程软件。手头刚好找到了一个cpu226 想弄一条编程电缆,请问自己可以做么。有哪位高手前辈做过,可以指点一下否?先谢谢!

网友A:
PC-PPI的电缆价格又不高;
没必要吧;

楼主:
楼上的大概多少大洋呢?

网友B:
600元左右吧。

网友A:
没有那么高;
发邮件或QQ联系;

楼主:
一百多快有机会么

网友C:
刚买了一根150.

楼主:
楼上的哪买的啊?

网友D:
理论上用三菱的422改一下就OK,我正在研究,成功后告诉你。

网友E:
电子市场买了一232/485转换接口。45元,焊上一9针插头,0.5元,线2m,2元.共计47.5元,搞定!

楼主:
8楼的加油啊。哈哈
三菱的FX电缆直要串几个电阻就可以呀,自己做了一条。

网友F:
品风兄,能否告知在那里买的,谢了!Email:twins_song@sina.com

网友G:
10楼的说的有理,基本可行。注意买的485/232一定要好哦

网友H:
我们公司原来做的三菱的电缆才10元。外面买的也只有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