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9):
我想知道铭牌上的转子电流是不是电机正常运转时的额定电流,听同事说启动后转子没电流铭牌上的是启动时的电流,我不大肯定。
另外,绕线电机启动时(频敏启动)转子和定子的电流大约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呢,是不是同鼠笼电机一样呢。

网友A:
电流好像是启动时带电阻启动是的电流,启动后切去电阻,电阻就没电流了!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不会,,但是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请各位大虾教教我:
饶线电动机的转子电流,怎么测量?

网友C:
我光知道用普通的潜行表测量不出

楼主:
还有人知道没有

网友D(2005-12-11):
绕线电机在运行中转子也有电流的,

网友E:
饶线式电动机只是在启动的时候串如电阻或 频敏电阻,相当于在启动的时候等效电阻增大,抑制启动电流,普通鼠笼电机没有这个能力,启动电流5-7倍,饶线的可以降下来,根据具体情况降,启动过程过去以后,切除电阻,恢复额定工作电流,这时候和鼠笼电机差不多

网友F:
转子运行电流=转子额定电流*定子电流/定子额定电流
转子运行或同样有电流,频率极低,不好测量,用钳表量指示偏低,且不稳定。
铭牌上的转子电流是电机正常运转时的额定电流
绕线电机启动时(频敏启动)转子和定子的电流大约是额定电流的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