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9):
有个数控机床,不知道读头后到伺服的联线,在尺子长度不一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互换???
谁有资料可否传给我!
         大家好

网友A(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

网友B(2010-01-14):
是HEIDENHAIN 海德汉的尺子吧。 读数头的接线与尺子的长度无关,但别换成别的尺子呀,否则读数头可能都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