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9):
我们帮别人做了个项目,担心余款不能及时到位,想做个程序用它运行3个月后,PLC自动锁死,如果余款到位,就用输入的8个开关组合一下,去解锁,以后PLC就不能再自动锁死了,不要在机器运行的情况下锁,以免发生意外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方案能实现吗?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要在合同中说明,否则。。。。。。

网友B(2005-07-26):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C:
很简单的,设置一个计时器,或者用READ RTC 读取时钟,在开机指令前或后加上判断逻辑,到时候触发,同时复位机组.

网友D:
小心余款泡汤;

网友E:
8位开关简单了,最多256次就试出来了

网友F:
要是试了256次看你怎么办

网友G:
应尽量相信合作伙伴,否则.............money......haha

网友D:
最好不要在PLC作手脚;

网友H:
选用松下FP-X PLC有程序禁止上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