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9):
请教为什么在同一个变压器下接了接地保护就不能接接零保护呢?

网友A:
呵呵~
    楼主的问题,好象是个“电工年审考核”中,经常出现的试题。我记得在特殊工种培训教材----电工作业安全技术这本书中,有详细的答案。大体的意思是:
     在同一个系统中,如果既有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设备,那么当保护接地的设备出现漏电,会造成其他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也带上危险电压!(当时,我记得,我一直在想:这个答案在中心点不接地系统中,能用上,如是中心点接地系统中,应该是不适合的。但是一直没有具体求证过)

网友B:
理论分析说明,在“保护接地”设备漏电后会在“零线”和“大地”这间产生110V的电压。这样导致“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全部带电!
   一旦“保护接地”设备漏电,也就是说有220V的电压直接接到了设备的外壳上,将会沿以下回路形成接地电流:
火线——设备外壳——保护接地电阻——大地——工作接地电阻——零线——变压器中性点。
   两个接地电阻都是4欧姆,根据电阻分压公式可知每个电阻将分得110V的电压。由此可见,若此时产生了这种情况的漏电,人站在大地上,无论是触摸漏电设备的外壳,还是保护接零设备的外壳,或者是零线,都会直接受到110V的电击而触电!因此,~~~~如题。

网友C:
变压器的中心线接零线又是直接接地,三相电每相对地都有电压(相电压),如每相漏电如设备接地的在接地电阻的存在下,此设备的外皮和零线产生一定的电压,如接地又接零此设备没有电压,应更安全,我想你说的“在同一个变压器下接了接地保护就不能接接零保护”,应该是“在同一变压器下不能有的设备接地,有的设备接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设备和设备之间产生电压,所以有时说设备要从复接地,接地保护+接零保护应该是更安全的。
上面说的人站在大地上,触摸设备外壳会受到110V的电压,我想不会的,因为你站在地下你的电位和设备接地的电位相差不了多少,人是不会触电的、如果你站在接零的设备上去摸接地的设备,这时才会有你所说的,会产生110V的电压,人这时才会触电!

网友D:
不错,楼上的两位分析十分精辟

网友E(2008-11-26):
‘’如接地又接零此设备没有电压,应更安全,我想你说的“在同一个变压器下接了接地保护就不能接接零保护”,应该是“在同一变压器下不能有的设备接地,有的设备接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设备和设备之间产生电压,所以有时说设备要从复接地,接地保护+接零保护应该是更安全的。‘’
以上相对于接零+重复接地
3楼说的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