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9):
1,假如第一次用的CMP命令,其后的三个继电器分别是:M1,M2,M3
 那么如果第二次用CMP命令,可以继续用M1,M2,M3跟在其后面吗?

2,
-----CJ P1
-
-
-----CJ P2
-
-
-----||-----------
p1----
--
-
-M0
-
P2-----
-
-M0
-

结构如上面所说,那么P1 段和P2段可以有着同样编号的继电器吗?

3, PLC编程在主程序调用子程序时,可以像高级语言编程那样设置参数吗?

谢谢大侠们帮忙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是可以,但在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那样做,内部元件多的是,何必那样呢?

网友B:
应该可以,因为跳转指令就是跳过某些不必需的部分执行后面的步骤,就是说P1和P2只能有一段是可以动行的,所以不会冲突。不过这只是个小程序,最好的办法是实际操作试试看,就不用猜想什么了。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