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连线问题

楼主(2005-05-29):
电机接线端子如图所示,其中PE,U,V,W,T1,T2,RES来自变频器,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德国楞次产的,其中U,V,W是接电机绕组,PE是地线,T1,T2是电机热保护的接线,请问 RES 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

网友A:
应该是离合器或者刹车吧!

网友B:
楼主搞错了!这不是变频器而是伺服控制器吧?说说你的控制器和电机型号吧。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这应该是一个伺服电机或者脉冲编码器,用来检测电机转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一个伺服电机或者脉冲编码器,用来检测电机转速的。
同意。是编码器或者测速机。转速检测元件。

楼主:
电机的型号是MDFMABS 100-32

网友B:
等你有诚意以后再说吧!

网友F:
我看也是一个测速环节

楼主(2006-07-19):
说得对,是个测速编码器,我把电机打开后才发现的,实际不止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