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用传感器采集湿度信号,要求大于标准量时,才可控制电机,
问题:
采集到的模拟量如何于标准量比较,用梯形图怎么表现,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AD转换模块,读TO读特殊模块指令.

网友A:
读了特殊模块指令后用比较指令

网友B:
用PLC的话 用模拟量输入采集变量 经过比较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