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我是一个plc新手,想请教一下,传感器的信号是否可以直接传给plc,作为plc的输入信号?plc输出的功率有多大?能否直接驱动想控制的部件?是否只能控制继电器,再由继电器控制部件的动作?

网友A:
要看PLC上模拟量输入模块是那种类型的,4-20mA的只能接变送器,热电阻电偶有专用模块,输出的话还是用继电器驱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