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ID疑问

楼主(2005-05-30):
PI

PID语句中的回路号是什么意思,回路号的确定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先谢过。

网友A:
S7200有8条PID,你的回路号码也就是1-8,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B:
回路好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因为它们是控制不同的回路,重复使用各回路之间不就乱了吗

网友C:
loop : 0 to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