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rs232的短距离通讯是没问题的,但要想将他扩至1000米以上,需要对信号做哪些处理呢?当然转成485和使用光纤的方法不在讨论范围之列。

网友A:
到这么远还真没有实验过,又不能用485/光纤
我想
第一降低拨特率
第二导线上用粗的四芯,一根给r,一根给t,两根并起来给地,并且注意布线
第三考虑芯片,他最早不是12v的嘛,这个也是个好办法,就是要加一路电源
哈哈,还有一招,用moden,不犯规吧!

网友B:
hehe,楼上的兄弟的方法听起来高明,也许值得一试。

网友C(2005-09-10):
利用电流环的原理可以做到10KM远!

网友D:
楼上的朋友们,要那们麻烦干嘛?

现在无线已经做得很了呀。

用gprs/cdma根本就没有距离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