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请教各位,我厂一台DELTA VFD-A 15KW变频器,因为说明书遗失,现出现一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请指教:
显示"OC", 很难启动,启动后可以工作,有时一天,有时两天,有时半天,又因为"OC"停机.请帮助分析原因.谢谢!
哪位如能提供变频器说明书,本人不胜感激!
我的EMAIL:S3295@MSN.COM

网友A:
是不是 过电流了,转矩提升量是否合适,减速时间是不是设置太短??或者是加速时间太短?还是负载有突变??

网友B:
查了一下说明书,OC为交流马达驱动器侦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的过电流产生
处置方法:1、检查马达输出功率与交流马达驱动器功率是否相符
2、检查交流马达驱动器与马达间的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
3、增大加速时间Pr-10,12
4、检查马达是否有超额负载

网友C:
如果楼上两位说的你都查过了,并且无误的话,那么你可以查查三相输出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实测电流也正常,那么你看看上面的电流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台达应该用的是霍尔传感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这台变频器正常时可以工作一,两天,负载应该没有问题.我经过检查也没有发现什麽问题.我试过一次,将负载脱开,仍然"OC".所以我认为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但是我对相关电路不熟悉,也没有相关资料,哪位能为我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D(2005-08-17):
我建议将电流传感器换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信,你可以试试
电流传感器销售电话:0755-89803959

网友E:
OC是过流;
把加减速时间调长一些,不行就把电机先拆下,如果还是出OC的话,很有可能是霍尔电流传感器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这台变频器正常时可以工作一,两天,负载应该没有问题.我经过检查也没有发现什麽问题.我试过一次,将负载脱开,仍然"OC".所以我认为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但是我对相关电路不熟悉,也没有相关资料,哪位能为我提供,不胜感激!
可以判断与过热和电流检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