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的问题

楼主(2005-05-30):
MM440中的端子DC,B+,DC+,DC-怎么接?PE和那个接地符号有什么区别,都在一个接地端么?还有,在现场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以前只有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经验.麻烦各位大哥大姐指点!多谢!

网友A:
关于楼主的问题,给出下面两张相关图,如果能看懂的话,这就是答案了。如果看不懂,再具体的提出问题。好吗?

网友A:
关于现场注意的问题。纸上谈兵与实际应该是能够取得一致的。否则,就还会有问题。下面给出现场注意的标准原则。它就像兵法/兵书,是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但是还是需要人的灵活的应用的。就像指挥员指挥作战一样。需要水平的发挥、灵活的应用。现场调试与打仗有相似之处。

楼主:
非常感谢!那几个接线我还是没有看明白,它们接起来是做什么用处的?我现在没有用线路换流电抗器和滤波器,是不是就可以不接?

网友B:
哇,是好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