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5-30):
请教:WINCC6.0与PLC 的通讯怎么做?请帮帮忙。谢谢!

楼主:
帮帮忙,我才接触的

网友A:
是通过mpi通讯的,看一下组态手册1就知道了,它里面的步骤很详细的,6.0和5.0连接s7-300的步骤是一样的。

楼主:
楼上的谢谢您了!是用MPI 的,我没有组态手册,就一本《深入浅出WINCC6.0》
我原来的驱动程序连接地址没弄对,现在可以了。
我还想问: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是在什么时候用的?
是不是在模拟时才用内部变量,在实际和下位机连接时都是外部变量?
还有:在建立变量时,在地址属性里有:DB,位内存,输入,输出,计时器,定时器,它们都在什么时候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监控现场信号,那么需要使用外部变量,如果只用于模拟的话,那么内部变量也可以用。
DB,位内存等主要用于指定外部变量的地址,内部变量不需要也不能定义这些。
如果还有关wincc的问题,可以到www.yes-a.com提问。相信那里很快会给你答复的

楼主:
我是要做工程的,所以是要监控现场信号的。
我知道是指定外部变量的地址,就是想知道它们分别对应什么类型的变量
我要用到的主要是AI AO DI DO
对AI AO 那我就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是吗?
对DI DO 我就用布尔的输入输出?
那位内存,DB 什么时候用?
我在将变量指定为16位数时还有计时器,定时器,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看到了你是SIEMEN人机界面斑竹,太好了以后就再不怕有问题了,呵呵
但愿你不会被我问烦了,呵呵
真的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