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我刚刚接触变频器不久,请问软启动器应该装在变频器的哪一侧?应该注意些什么?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有一样不就得了吗?
干嘛要用两个一起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蛇足应画在蛇头还是蛇尾?

网友C:
有一样就可以了,但相对来说,变频要比软启控制好的多了~

网友D:
有变频就不需软启,有软启了,就不需要变频,你真的比我还菜,,,,,,,,,,,,,,,,

网友E:
顶~~~~~~~~~
看看你的场合

网友F:
两个都有说明书的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上面多大功率要求上下左右要多大的空间
具体放哪边可以根据安装的方便和美观来定

网友G:
向左看,向右看,都可以...

网友H:
变频器具备软起的功能,软起动器主要是解决电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我是个初学者,还希望今后能和大家更多的交流。

网友I:
呵呵,谢谢楼上,将一个认为菜的问题顶起来了。楼主的问题菜吗?如果是本星期三以前,我也会有同感,认为这个问题太菜了。但是,星期三,我在北京的工厂自动化装备展览会上,看到了西门子的一个水系统控制方案的演示。再来看本楼题目。就会说:不!
本楼的议题,一点也不菜。自动化系统,方案无奇不有,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变频器、软启动器并用的系统确实能够存在。没有画蛇添足。应用的完全恰如其分。
这个方案就是多电机恒压供水自动控制系统。由于电机的功率大,所以一台电机变频控制,其余软起动切投。水系统的工控同行们不陌生吧?只是楼主以为这东西要串联使用,其实是并联进线电网的应用。

网友I(2005-06-30):
纳闷?那就想办法去参观一个应用实例。一起问题会迎刃而解。

网友J:
多电机(功率不同)情况下切投当然是一种方案。可是一般单电机场合,用变频的地方就不用软启了。

网友K:
那个销售也真是高手,能让你同时在一个地方用变频器和软启动器。
我做销售很实在的,只会告诉你只用一个就可以了,看你用什么场合和要求,选择当然就不一样,但告诉你,只要用一个呀。

网友L:
大功率电机由变频转为工频运行时需用软启动器起动.

网友M(2005-08-30):
大功率旁路的时候当然要用到软启动。但是至于当哪一侧就看楼主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字了。

网友N:
同意楼上的,一般变频一托几项目中,大功率电机旁路时加软起。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电机不能停长时间(变频坏),,有的也加一个软起,这就看客户的要求,我一般也是没必要的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