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J7

楼主(2005-05-30):
最近使用的一台设备中连续出现4台安川J7变频器IGBT击穿,其中三台是W相出现问题,另外一台是V相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公司是使用了两台3.7千瓦的坏了之后,换了一个5.5KW的V7之后,上去两个小时就坏了。检测下来,这三台变频器全部是U相IGBT击穿导通,保险丝断。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何见地。

网友A:
如果不是外围因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电网质量,尤其是地线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B:
同意上楼意见,建议说细检查系统问题!

楼主:
地线的影像就那么大吗?为什么三菱的换上去就没有坏?

楼主:
为什么这个问题得不到大家的关照呢?只有我自己顶了

网友C:
连续的一种故障发生。建议不要固执的更换。应仔细的检查现场问题。谨慎处理。
换一种品牌故障消失,不等于故障解决,只能说明仍存在隐患。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机对地,最好更换电机.

网友E(2005-09-23):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F(2008-12-17):
U相有问题,说明是输出侧有问题~~
QQ:191449320
13560760431

网友G:
全是U相 检查下外部部件,有没有故障,这绝对是外部问题, 现在可以排除驱动板问题,
好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