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05-05-30):
请问各位电池上的容量标志mAh具体是什么意思吗?
比如一块干电池的容量是600mAh是什么意思?
是指它每小时能释放600mA的电流
还是指它最多能够在1小时内释放600mA的电流?

网友A:
600mAh是容量,表示存储器电能的能力,如你的负载额定电流为0.05A的话,则600mAh的电池充满后在额定电压下可以使用1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