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倒计时器
1.无源触点输入启动计时,触电断开时停止计时,并保持计时值
2,可以方便查看设置值,修改设置值
3,计时时间到后由继电器触电输出

本人邮箱: sunny@pm-china.com

网友A(2005-07-10):
二进制还是十进制?多少位?有两种选择:
1》单片机,成本高可做多功能,材料:8951,按键若干,若干7段LED,位数多的话要增加LED的接口电路;
2》逻辑电路,成本低,功能单一,加功能线路改变较大材料:拨码盘N个七段译码器,N个七段LED,N个可逆二/十进制计数器(视要求定),4011若干(输入去抖和其他逻辑作用);

网友A:
SORRY!我看错了以为你要做,买带数显的时间继电器,机电市场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