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LC产品的对比?

楼主(2005-05-30):
哪位能帮下忙帮我搞一下关于PLC的各个著名品牌的对比?

网友A:
我也很需要的.哪位大侠帮帮忙.
Email :  dapaoandxiaopao@163.com

网友B:
我这边有,但不是电子档的
没办法传呀

网友C:
我也需要  谢谢

网友D:
能比的出来的就是牛人!

网友E:
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接触各著名品牌。

网友F:
我有一点,不知对你有用吗?
可能不是很对口,但我认为可以看看!!!
1.AB
主推ControlNet.不过虽然是国际标准之一,好象不是很开放。至少不象Profibus那么出名。还有使用EtherNet/IP协议的以太网。
当然DeviceNet也是主推的标准网络。这个是AB主推的最开放的网络。最大的兼容商便是欧姆龙。(不过好象目前还不能冗余)
另外还有 DH485和DH+以及和DH+兼容的RIO总线。
2.Schnaider
一直主推Modbus。全开放的协议。全球安装节点数量只有Profibus可以比美。使用Modbus/TCP协议的以太网更是主流的网络。
其他支持的种类十分多,但都不是主推的。包括鼎鼎大名的WorldFip总线,尽管在法国很有名,但是用的还是少。
其他象Profibus,InterBus-S,MMS,CAN,都在支持之列。Moemntum甚至还支持AB的ControlNet。
3.Siemens
所有的重心都在Profibus上。这是个世界级的成功产品标准。近期又推出了以太网概念的ProfiNet.其他如ASI和EBI都是象征性的支持。
4.Omron
主推标准为和AB合作的DeviceNet总线.对Omron而言这是一个和其他厂家互连最方便最容易的总线.可以支持PLC到PLC层互连和PLC到I/O层互连.自主标准的ControlLink虽然很不错,但不是开放标准.基本上只适合PLC到PLC层互连,很少有人用来做PC到PLC的互连.使用FinesGateway协议的以太网也不甚流行,而且和其他标准的以太网不兼容.另外有一个CompBus/S的I/O总线挺简单的,而且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机床这类设备的应用.Omron也有意向将之公开.其他Omron对其他标准的网络支持也是可以的.因为一般在一个厂级应用中.往往有多种系统.而欧姆龙的系统又往往是车间级的子系统,所以,他也推出了很多总线模块可以和其他大系统互连.比如,C200H,CS1,CJ1都有支持Profibus DP的模块,可以很方便的和西门子等互连.C200H,CS1,CJ1都有支持Modbus的模块,可以很方便的和施奈德及其他开放系统等互连.
5.Mitsubishi
三菱是典型的军工企业,在抵制日货的风云中损失惨重.但是三菱的通讯支持做的还是不错的.先说FX,在小型机中是最适合机床级应用的
Q系列.
以上FX支持的所有总线/网络都支持.而且还支持自主开发的封闭式网络MelsecNet.需要注意的是,Q的以太网协议和FX的以太网协议不是完全兼容的.
A.支持以太网,同类竞争对手有Omron CJ1M-CPU1X-ETN,GE VersaMax CPU05E,西门子S7-200+CP243-1.但是论成本优势,在这方面没有那个比三菱做的更低.
B.支持自家的CC-Link标准.在日本有大量的支持着.
C.支持ProfibusDP.
D.支持DeviceNet.
E.支持Modbus.
F.就连ASI这样的总线都在支持之列.给我的感觉好像只有施奈德的Momentum可以与之比美.

AB、三凌、西门子各有长处,且都用得较多,但AB编程感觉较简洁。
三菱的好编程
AB的软件好用,施耐德的PLC通讯比较通用,GE的编程好理解
三菱的PLC简单易学,但编程界面不好,功能也差,西门子的强的多,可以任意开发自己的功能块,对于实现模块化编程,很容易,AB的也好学,编程界面也好,OMRON的还可以,选用哪一种,要看具体的系统和设备

对应习惯用三菱产品的人来说,siemens的S7-200的产品更容易上手一些,200系列是美国设计的,AB也是美国的.欧洲的施耐德和西门子有点类似.可以看出OMRON在没落,我实在看不出来omron的产品的竞争点.三菱的大量OEM客户(来源于价格的水货优势).AB的产品和siemens的产品我认为是很优秀的产品,可惜AB的东西太贵了.预测一下,siemens的产品会坐第一位的.如果咱们持续到明年看投票. (个人管见)
晕哦,三菱的真的好编程吗,变通讯协议好变吗!!?我觉得变通讯的要数OMRON,最好用的,最普遍的要数西门子了
台湾永宏FATEK  FBs系列微型PLC简介
台湾第一品牌之永宏FBs系列微型PLC是一款功能超强,性能超稳定,由大型专业性厂商——永宏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型可编程控制器(PLC),在台湾已有10多年实践史,其优越的性价比[仅为它牌PLC价格的70%~90%],极具“人情味”的简易编程操作,功能超强的控制/算法指令,超强的通讯功能,无可挑剔的应用模块,为无数商家凭添无限竞争力,更具有竞争优势,睿智的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其主要功能特点及优势如下:
★ 超小之体积——60㎜(L) * 90㎜(W) * 80㎜(H)[最小体积]
★ 超强之功能——整合各种尖端功能于一晶片,媲美中大型PLC
★ 齐全之机型——10、14、20、24、32、40、44、60点主机及多达17种扩充模组
★ 超低之价格——10点入门机种(FBs-10MA)550元/台……
PLC主机功能规格&特殊模组
¤ CPU超大20KB记忆容量,运转中可修改程序
¤ 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8种模式,频率高达920KHz,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3种模式,频率达10KHz
¤ 5组0.1mS精密高速计时器、单机最多16点高速中断输入、36点捕捉式输入
¤ 单机最多4点高速脉波宽度调变(HSPWM)输出,最高频率达184KHz,具1/100或1/1000解析度
¤ 单机最大32点温度量测与PID控制,支持各类型热电偶及热电阻感温器作温度测量
¤ 平均执行时间0.33µS/顺序指令,数位I/O最大512点,模拟量I/O最大128点
¤ 内部继电器最多可达3002点,资料/档案暂存器19528 words,256个计数器,256个计时器
¤ 14位元模拟量输入/输出模组,Ethernet通讯模组,最大192字7段LED显示模组

NC控制功能
¤ 单机最多8组高速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高达920KHz
¤ PLC + NC控制一体,NC定位专用语言,单机最大4轴控制,具直线补间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比率连动或高速动态定长裁切/定位的精密控制

PLC通讯&超强软体支持
¤ 单机最多可接5个高速通讯埠(RS232、RS485、USB、Ethernet等)速度高达921.6Kbps
¤ 内建CPU Link功能,能多台(最大255台)PLC间直接或透过Modem或Ethernet连线
¤ 智慧型ASCII/RTU介面功能,具标准或客户自定的通讯协定
¤ 内建Fatek和Modbus RTU/ASUII主/从通信协定,选购Ethernet可支持Fatek TCP/UDP及Modbus TCP通信协定
¤ 简易的通讯语言,可轻易达到CPU Link或与其人周边连接的功能
¤ 透过Modem或Ethernet(以太网)可作海内外远程修改、控制、诊误和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