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M1的输出地址

楼主(2005-05-30):
如图,此输出模块的输出地址是多少啊?我从100开始试了好几个字的地址都没找到啊,

楼主:
当我把温度模块和输出模块顺序调换一下,那输出模块的地址字是100。则能正确找到

网友A:
对,把OC222与TC001换一下位置OK啦

网友B:
PLC是以顺序逻辑控制为主的,原则上按下配置PM+CPU+DI+DO+AI+AO可方便的进行查询!地址则可参考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