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FXGPWIN编了一些梯形图,有很长,抓图不方便,
有什么方法把梯形图和指令贴到WORD文档里面吗?
         谢谢!!
快告我啊??

网友A:
用‘print screen’键贴到文档里面
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Q抓屏后,再用Photoshop合成一个图片

你讲的方法基本不叫方法,但的确有效。

楼主:
谢谢各位:
用‘print screen’键贴到画图板里面;
再从画图板贴到WORD里面!!
是最方便的!!

网友D(2005-08-14):
print screen键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可以贴到画图板里面啊!

网友E:
print screen键是拷贝屏幕的键

网友F:
拷不完程序

楼主(2005-10-11):
TO 8楼:
         什么程序啊,有几百页??
         实在太长了就直接PRINT算了.

网友G:
安装Adobe Acrobat 软件,不是阅读器是完全版,网上能找到。然后在编程软件中打印程序。打印机选 Adobe即可,输出是PDF文件,可以用Adobe Reader阅读。亦可已用Adobe Acrobat 编辑转换为WORD文件。
方电科技,永远创新
www.foudy.com

网友H:
顶一下10楼,又学到知识了:)
感谢阿感谢

网友I:
转PDF文件比较好

网友J(2005-12-15):
用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打印成图片
系统xp

网友K:
在顶一下10楼不错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