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单相220V电阻丝功率

楼主(2005-05-30):
电加热管阻值是70R  接220的交流电      问老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公式
      1 、P=220*220/70
      2 、P=220*220/70 * 1.414
      3 、P=220*220/70 *1.732

我刚开始算使用1 结果后来问老人家给我说老是2和3 我都搞糊涂老p=u*u/r  是直流电计算功率公式交流电是不是该*1。414或 1。732 ???
     请教!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1

网友B:
应该是第一个公式,220V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有效值的定义为:如果交流电和直流电分别通过同一电阻,两者在相同的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相等,则此直流电的数值就叫作交流电的有效值。而我们使用的电压表、电流表测出的都是交流电的有效值,最大值是有效值的1.414倍,为311V。三相四线制中,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为38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第一个公式,220V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有效值的定义为:如果交流电和直流电分别通过同一电阻,两者在相同的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相等,则此直流电的数值就叫作交流电的有效值。而我们使用的电压表、电流表测出的都是交流电的有效值,最大值是有效值的1.414倍,为311V。三相四线制中,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为380V。

         确认.

网友D:
单相电源直接用第一个公式即可。
第三个公式是用来计算三相负载电功率的,但还应乘上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