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程序

楼主(2005-05-30):
ORG     0000H
               AJMP    INITIAL
               ORG     0030H
;LED INITIAL 0 ******************************
      GENCLK:  SETB P0.0
               NOP
               CPL  P0.0
               RET
      INITIAL:
               BEGIN1 EQU 06AH
               BEGIN2  EQU 0A6H
RIGHT1 EQU 0ABH
RIGHT2 EQU 68H
RIGHT3  EQU 0AEH
  WRONG1 EQU 0ABH
WRONG2 EQU 37H
WRONG3 EQU 0AEH
        MAIN:  MOV R7,#09H
               CPL P0.0
               MOV P1,#10H
               MOV P2,#0C0H
               ACALL GENCLK
               MOV R0,#20H
          PP:  MOV P1,R0
               ACALL  GENCLK
               INC R0
               DJNZ  R7,PP
;RECEIVE DATA*********************************
               MOV TMOD,#20H           ;T1工作于方式2
MOV TL1,#0F3H           ;设置时间常数初值
MOV TH1,#0F3H
SETB TR1                 ;启动T1
MOV SCON,#50H           ;设置串行口工作在方式1接收
   WAIT:       ACALL   IN
               CJNE    A,#BEGIN1,WRONG  ;校验数据是否出错
               ACALL   IN
               CJNE    A,#BEGIN2,WRONG  ;校验数据是否出错
               MOV R0,#20H
MOV R7,#08H     ;增加数据校验和
   LOOP: ACALL IN
MOV @R0,A        ;将A中的数据存入数据寄存器
               INC R0           ;数据入口地址加1
DJNZ R7,LOOP      ;R7不等于0时继续执行LOOP
AJMP VERIFY       ;跳转到VERIFY
   IN: JNB RI,$  ;等待一帧接收完毕
CLR RI           ;RI清零
MOV A,SBUF  ;接收到的数据送A
               RET

;VERIFY DATA*************************************
  VERIFY:      MOV     R0,#20H
               MOV     A,@R0    ;A存放数据第一字节20H数据
               INC     R0
               ADD     A,@R0    ;A存放数据一,二字节和
INC R0
ADD A,@R0 ;A存放数据前三个字节和
               INC     R0
               ADD     A,@R0
               INC     R0
               ADD     A,@R0
               INC     R0
               ADD     A,@R0
               INC     R0
               ADD     A,@R0
               MOV     50H,A
               INC     R0
               MOV     A,@R0
               CJNE    A,50H,WRONG ;校验前7个数据和与第八个数据是否相等
RIGHT: MOV A,#RIGHT1 ;若接收正确,发回ABH,68H,AEH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RIGHT2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RIGHT3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AJMP DISPLAY
WRONG: MOV A,#WRONG1 ;若接收错误,发回ABH,37H,AEH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WRONG2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WRONG3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AJMP WAIT

;DISPLAY DATA************************************
   DISPLAY:    MOV R0,#20H
               MOV A, @R0
               MOV B,#0AH
               DIV AB    ;将A除以10
               MOV 32H,B ;将余数存入32H
               MOV B,#0AH ;将10赋给累加器B
               DIV AB     ;将A除以10
               MOV 31H,B  ;将余数存入31H
               MOV 30H,A  ;将除得的商存入30H
               INC R0     ;RO加1
               MOV A,@R0
               MOV B,#0AH
               DIV AB
               MOV 35H,B
               MOV B,#0AH
               DIV AB
               MOV 34H,B
               MOV 33H,A; 重复上面的过程
               INC R0
               MOV 36H,@R0 ;将22H内的数据赋给36H
               INC R0
               MOV A,@R0   ;将23H内的数据赋给累加器A
               MOV B,#0AH
               DIV AB      ;A除以10
               MOV 38H,B   ;将余数赋给38H
               MOV 37H,A   ;将商赋给37H
               INC R0
               MOV 39H,@R0  ;将24H内的数据赋给39H
               INC R0
               MOV 3AH,@R0  ;将25H内的数据赋给3AH
               INC R0
               MOV 3BH,@R0  ;将26H内的数据赋给3BH

               MOV A,30H    ;将30H内的数据赋给累加器A          ;LED DISPLAY CODE**
               MOV DPTR,#WCODE ;
               MOVC A,@A+DPTR
               MOV P1,#10H
               MOV P2,A
               ACALL GENCLK

               MOV R7,#09H
               MOV R0,#31H
               MOV R1,#20H
          XX: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R1
               MOV P2,A
               ACALL  GENCLK
               INC R0
               INC R1
               DJNZ  R7,XX

               MOV P1,#2EH        ;WAVE CODE**
               MOV R0,3AH
               MOV A,R0
               ANL A,#10000000B
               RR A
               MOV B,A
               MOV A,R0
               ANL A,#01000000B
               RL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00001B
               RL A
               RL A
               RL A
               RL A
               RL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00010B
               RL A
               RL A
               RL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00100B
               RL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01000B
               RR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10000B
               RR A
               RR A
               RR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100000B
               RR A
               RR A
               RR A
               RR A
               RR A
               ADD A,B
               MOV B,A                       ;位颠倒

               CPL A
               MOV P2,A
               ACALL  GENCLK

               MOV P1,#2FH        ;CONTROL CODE**
               MOV R0,3BH
               MOV A,R0
               ANL A,#00000001B
               RL A
               RL A
               RL A
               RL A
               RL A
               RL A
               RL A
               MOV B,A
               MOV A,R0
               ANL A,#00000010B
               RL A
               RL A
               RL A
               RL A
               RL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00100B
               RL A
               RL A
               RL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01000B
               RL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010000B
               RR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0100000B
               RR A
               RR A
               RR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01000000B
               RR A
               RR A
               RR A
               RR A
               RR A
               ADD A,B
               MOV B,A
               MOV A,R0
               ANL A,#10000000B
               RR A
               RR A
               RR A
               RR A
               RR A
               RR A
               RR A
               ADD A,B
               MOV B,A                 ;位颠倒

               CPL A
               MOV P2,A
               ACALL  GENCLK           ;改动:数码管取反显示
                                       ;再改动:数据高低位颠倒显示

;DIFFERENTIAL  OUTPUT***************************************
               MOV P1,#29H        ;本振
               MOV P2,20H
               ACALL  GENCLK
               MOV P1,#2AH        ;STC
               MOV P2,21H
               ACALL  GENCLK

               MOV A,23H
               ANL A,#3FH      ;屏蔽高2位
               MOV B,A
               MOV A,25H
               ANL A,#00000011B
               RL A
               RL A
               RL A
               RL A
               RL A
               RL A
               ADD A,B         ;构成8位
               MOV P1,#2BH
               MOV P2,A
               ACALL GENCLK

               MOV A,25H
               ANL A,#00111100B
               RR A
               RR A
               MOV B,A
               MOV A,26H
               ANL A,#00001111B
               RL A
               RL A
               RL A
               RL A
               ADD A,B        ;构成8位
               MOV P1,#2CH
               MOV P2,A
               ACALL GENCLK

               MOV A, 25H
               ANL A,#11000000B
               RR A
               RR A
               MOV B,A
               MOV A,26H
               ANL A,#11110000B
               RR A
               RR A
               RR A
               RR A
               ADD A,B        ;构成8位
               MOV P1,#2DH
               MOV P2,A
               ACALL GENCLK

               AJMP   WAIT
        WCOD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
谁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沙发,我自己占

网友A:
对不起,爱莫能助。

网友B:
晕  我对你提的建议是
 要看程序 最好有这个程序对应的电路图  如果没电路图你看程序就是盲人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