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0):
探讨数台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运行的利弊,接线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每台逆变器直流输入端与直流母线之间必须加快速熔断器。保护直流母线。

网友B:
应该加入二极管,确定能量只能从变频器到逆变器,不能相反。

网友C:
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我用过,我将数台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然后接入制动单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入二极管,确定能量只能从变频器到逆变器,不能相反。
那要多大的二极管?
我们有4台90KW的MM44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入二极管,确定能量只能从变频器到逆变器,不能相反。

只能从变频器到逆变器???

网友A:
哈哈,又是一个直流共母线的应用讨论。挺好。不断的重温旧故,不断的推陈出新。置顶讨论。
有一点提示,在传动控制的五花八门的设计方案里,并没有什么禁锢的条件与限制。只要满足特定的工艺、符合特定的条件,都是可能的。比如,xlian所述的共母线制动方案;再比如,dongzz2000所述的逆向隔离共母线供电方案。看似矛盾,但是实际上都是有典型应用的。谁说错了?谁也没错。就看你什么目的、就看你的侧重点是什么。这就是活的应用。

怎么样?想讨论吗?楼下请踊跃的发言吧。谁当看客,我和谁急!嘻嘻

网友B:
具体的二极管参数 我没研究过,但是 我个人认为能量不应该从逆变器(或者制动单元)流向变频器,原因很简单,假设其中一台变频器制动的话,直流侧电压升高,如果不加二极管限制的话,很有可能导致能量从一台变频器进入另外一台变频器,导致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可能会报过电压故障!!!!

楼主: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由数台变频器拖动电机组成,直流母线并联联接,每个变频器直流输出端都装有RL1熔断器;其中有一台容量小的变频器电源进线(R S T)末接,直流端与其它变频器直流端并联。前年夏天下暴雨,雨水从控制室窗子打进,淋到了变频器直流端子上造成短路,使数台变频器损坏,其中两台因无维修价值报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由于紧急停车生产中断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事故后设备厂家也未对其进行技改。这种设备隐患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请教各位高手解决方案。变频器(LENZE 8200系列)

网友E:
我所接触的共直流母线系统都是用在数控机床上,直流电源模块已经承担起回馈制动或者电阻制动了,直流侧电压升高会自动控制,几乎不会有过电压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由数台变频器拖动电机组成,直流母线并联联接,每个变频器直流输出端都装有RL1熔断器;其中有一台容量小的变频器电源进线(R S T)末接,直流端与其它变频器直流端并联。前年夏天下暴雨,雨水从控制室窗子打进,淋到了变频器直流端子上造成短路,使数台变频器损坏,其中两台因无维修价值报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由于紧急停车生产中断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事故后设备厂家也未对其进行技改。这种设备隐患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请教各位高手解决方案。变频器(LENZE 8200系列)

短路直流单元前端的断路器没有跳吗?

关于普通变频器在主从系统中发电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有些高手直接将两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连接起来。我感到很疑惑。
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假如其中一台的整流或逆变出现问题,故障检测是否准确?保护的连锁不够灵敏的话不就两台都报销了?两台整流是否回负载平衡?或者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很疑惑,敬请各位高手以及斑竹解答!

网友E:
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种情况

网友F:
直流母线并联运行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直流母线制动,只要在逆变器前加快速熔断器,和在直流母线正负间安装自振荡二极管即可。而且起升电机经常进行下降制动,没有出现过电压的问题。关于前面的直流母线进水短路,我想在直流母线上加直流母排保护罩,可能有效果。

网友A:
to 小妖:想法很好。凡事问为什么?这就对了。你的提问,让我又从新看了一遍这楼里的所有帖子。并且给你的两处贴子加钻。因为我发现,你看贴时动了脑子,而我没有。甚至错误的发议论。惭愧。比如说,关于直流母线并联逆变器,需要加反向二极管。有个哥们错误地认为是串联在逆变器的直流输入回路。防止逆变器的电流向直流母线“倒灌”,曰为反向截至。其实这个概念错了。所以你紧跟着提出质疑。见3楼与6楼的贴。然后,你又在11楼、12楼连发两贴,继续提出质疑。
我看过,对你所发的图,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和你有同样的疑问。他是错误的。我认为两台变频器(注意: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不可直接并联。应该是一台变频器与另一台逆变器的直流母线可以直接并联。感谢你的认真。要有这种较真的作风。后面我要继续地发表我对直母并联方案的拙见。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实践过直母并联。但是纸上谈兵也是有依据的。就是电力电子控制原理。任何在实践中应用的系统必须遵守原理。否则不可能行得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直流母线并联运行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直流母线制动,只要在逆变器前加快速熔断器,和在直流母线正负间安装自振荡二极管即可。而且起升电机经常进行下降制动,没有出现过电压的问题。关于前面的直流母线进水短路,我想在直流母线上加直流母排保护罩,可能有效果。
非常感谢你的发言,简洁、精炼的提示。直母并联的要点尽在其中。加钻支持
注:文件里所提到的P20指得是制动周期为20%的制动功率。这个制动周期标准的参考制动周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很明显了,他相当于两个整流电路同极性的并联。在直流侧会“打架”的。直接造成电源短路故障,损坏整流电路的元件。

网友A:
这样并联才正确。这是一个卷绕系统的共母线例子,一个电动卷绕,一个制动提供张力。正好自生自灭的在母线上平衡。当然这是简示图。还要注意上面各高手们提出的注意事项。
另外,西门子的资料给出了标准的共直流母线形式。一般情况直流母线采用单独的整流或者整流/回馈单元结构。在这个直流母线上,并联若干个大小不等的逆变器(如果采用变频器,所有的变频器输入端都悬空,当逆变器使用)这就是共母线系统。
欢迎楼下接着发言呀。拍砖。

网友A:
呵?发了几个帖子,就没有人回了?怎么回事?
TO XLIAN,是不是把你的应用情况介绍一下呀?仅仅说了几句,但是看得出来,对此你是有经验的。不想说说吗?

网友G:
加快溶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而加制动则是为了防止直流端电压过高~~~还有,不管怎么用变频器的使用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水都进去了怎么用也不行!

网友H(2005-11-21):
那大家的控制和保护部分是怎么完成的??

网友I:
斑竹给出的图是非常合理的.以前刚开始做DC BUS系统时,由于没有经验,走了很多弯路,也交了很多学费.事实证明直流母线上只能有一台整流器件在工作,否则就会有问题.每台变频器单独使用制动电阻,或共用馈电装置都没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快熔的使用.千万不要省,用进口的快熔比国产的安心一些.

网友A:
谢谢tanshuozhe的发言。封精奖励。、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体会,珍贵参考资料。

网友J:
21楼说的对,只能有一台整流器件在工作,可以是一台比较大的变频器提供母线直流,它不接电机,母线上挂几台小点的电机接负载。

网友H:
大家有没有用同一个负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斑竹给出的图是非常合理的.以前刚开始做DC BUS系统时,由于没有经验,走了很多弯路,也交了很多学费.事实证明直流母线上只能有一台整流器件在工作,否则就会有问题.每台变频器单独使用制动电阻,或共用馈电装置都没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快熔的使用.千万不要省,用进口的快熔比国产的安心一些.
.
老兄有机会到江阴我带你看看三台四台变频母线连在一起工作的.而且每台都带电机.因工艺差异第几台电机发电状态也不一定..电机45KW75KW90KW160KW

网友A:
共直流母线的系统,不要把眼睛紧盯在直流母线上。应该袅揽整个系统。否则会看不懂的,或者一知半解,片面下错定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斑竹给出的图是非常合理的.以前刚开始做DC BUS系统时,由于没有经验,走了很多弯路,也交了很多学费.事实证明直流母线上只能有一台整流器件在工作,否则就会有问题.每台变频器单独使用制动电阻,或共用馈电装置都没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快熔的使用.千万不要省,用进口的快熔比国产的安心一些.
.
老兄有机会到江阴我带你看看三台四台变频母线连在一起工作的.而且每台都带电机.因工艺差异第几台电机发电状态也不一定..电机45KW75KW90KW160KW
非常感谢兄台!
DC BUS系统中,有发电有电动才有意义,如果都是电动状态的,还不如用普通模式,也不用担风险.

网友K:
DC BUS系统中,有发电有电动才有意义,如果都是电动状态的,还不如用普通模式,也不用担风险.

如果都是电动状态没有那个会去打DC BUS的主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如果都是电动状态没有那个会去打DC BUS的主意了.
没有错.这就是真正所谓的唯利是图.

网友L(2007-06-06):
如果只用一个整流模块,是不是要注意该模块的大小,要不然会烧掉吧?

网友M:
有没有这么复杂的?我们这里有台设备有几十台变频的直流母线都是共连在一起的!

网友N:
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实际应用的例子是最好的
总是看着有点悬乎,
又是发电  又是电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