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

楼主(2005-05-30):
变频器空载输出正常,电压也平恒,带上电机后,电流上升特别快,用的15KW变频器,5HZ左右就达到60多A,电转不转,形成了堵转现象,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所在!谢了~~

楼主:
打错一个字,那一句是“电机不转”

网友A:
1、检查一个下机械部分
2、检查一个输出部分有无短路点
3、设置一个低频下的转矩,再提升一点

楼主:
工频运行一切正常,说明机械部分没问题,输出也没有短路点!转矩提太高会保护!

楼主:
电机和变频器有50米左右,不知道这个对这个现象有没有影响~~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B:
有影响,一般超过30米要加电抗器。

网友C:
转矩提升,加速时间。

网友D:
什么样的工况?
是不是空压机???

楼主:
不是空压机,是中央空调上的冷却塔上的风机,负载不是很特别!

网友E:
请问一下,你选择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如果是vf控制的话,就需要你检测一下vf曲线的选择,和转矩提升设置是否合理!1

网友F:
应该是设置平方转矩负载(变转矩负载特性),启动转矩不要设置太高。如果机械传动系没有问题。换台变频器试一试。我对变频器可以空载(悬空)上电不太理解。这种空载(悬空)状态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输出加电抗器的说法有些疑问。查看一下有关的资料,输出电抗器是作为选件配置的。如果电机与变频器距离不是很远,可以考虑不加。加了反而有坏处(是有说法的)。所以,50米可以不加。100米要考虑是否加,再长了必须加。
楼主的问题,现象似乎与变频器的输出电抗有否无关。

网友G:
角接不就OK?????????????

网友H:
一般要求是30米,输出电缆,说明你的负载类型或者名称。如果是2次方率负载,最好保证电动机转速为额定转速的1/3,保证输出频率在10HZ左右不要低于5HZ。

网友F:
相关技术信息,参见如下:(30米?太近了,可以不加输出电抗器。)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1/2005681415272010.pdf

网友I(2006-01-05):
是不是电机内部线圈的接线有误,比如应该是三角型解法错接成了星型接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般要求是30米,输出电缆,说明你的负载类型或者名称。如果是2次方率负载,最好保证电动机转速为额定转速的1/3,保证输出频率在10HZ左右不要低于5HZ。
你这是哪国的数据?
100米我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