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电力系统,在用电负载上进行接地保护
当负载因某原因使外壳带电,电流通过接地保护线流向大地,从而保护人身安全
有个问题
1在这个过程当中电流流向大地是什么意思?大地在这个电路中相当于什么??
是一个无限大的电阻还是相当于电阻很小的导线?如果是相当于导线,那么这个电路的回路是什么??
同样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可以理解,中性点不接地的情况下就越想越不明白,老是感觉这个电路没有回路?中性点不接地时,上述情况是不是相当于火线直接接地,这个时候电流是怎么变化的??
小孩子问题,不要见笑先!

网友A:
谁说中性点不接地的?如果是这样,那是你们的接线不符合规范。
发电厂和供电局的中性线都是有接地的,不信你可以去查询!!!
同样变压器中性线也要求接地,所以当你的设备漏电时就和它们形成回路了,
大地是导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中性点不接地的?如果是这样,那是你们的接线不符合规范。
发电厂和供电局的中性线都是有接地的,不信你可以去查询!!!
同样变压器中性线也要求接地,所以当你的设备漏电时就和它们形成回路了,
大地是导电的。

看来,你没经过特殊工种培训,,所以答非所问。如果你是个电工,也是个无证电工。我们这里10KV线路,几乎都是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网友B:
大地:在线路中相当于“零”电位点。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从电路图表面看,每根相线都与大地不构成回路,其实对于这个零电位点,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三根相线与大地绝缘,每根相线都与大地会形成一个电容(这个电容的容量与线路的长度及绝缘程度有关),这样就形成了三个容量相同的电容,而且这三个电容,属于“星型接法”,,,那么,三相对称负载进行星接,星点(在这里就是大地),其电位为“零”。当设备一相漏电,如果有接地保护,则漏电流会通过大地和另两相的电容,而构成回路。如果该系统中,线路较短,而且绝缘强度很高(具体到线路的长度和绝缘电阻的大小,我没数据和具体的公式,楼主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产生的设备漏电流会很小,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因此,对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又称为“小电流接地系统”。在低压中,如果出现设备漏电,由于接地电流较小,不会引起开关做出保护,而跳闸,所以常用于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矿山,井下等场合。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我明白了!不过这些东西怎么我的书上没有,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哎。。都说多看看书,我查了好多书也没有合适的解释,太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中性点不接地的?如果是这样,那是你们的接线不符合规范。
 发电厂和供电局的中性线都是有接地的,不信你可以去查询!!!
 同样变压器中性线也要求接地,所以当你的设备漏电时就和它们形成回路了,
 大地是导电的。

看来,你没经过特殊工种培训,,所以答非所问。如果你是个电工,也是个无证电工。我们这里10KV线路,几乎都是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解释的真好,楼主问题也提的好,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D:
其实初级电工的教材中就有说明,只是没有三楼的朋友说得那么直观易懂。
希望像三楼这样的朋友多来发言。
大家多来学习。。。。

网友E:
三相供电的回路主要在相线之间,互为380V,120度相位差。相线对零线(中线)电压为220V,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市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三相供电的回路主要在相线之间,互为380V,120度相位差。相线对零线(中线)电压为220V,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市电。
大哥,你这叫文不对题嘛,欺骗老百姓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