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请问各位大侠:
     变频器主接触器上的并联电阻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成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有具体的要求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
      变频器主接触器上的并联电阻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成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有具体的要求吗?谢谢。
差矣!你指的主接触器是在什么位置上呢?能否将主电路贴出来?
一般的主接触器,指的是变频器交流输入侧或者电机引线的输入侧。

楼主:
TO 版主:
  这个电阻在三相整流桥的后端,电容的前端,应该是用与接通 IGBT  直流电源的吧,电阻接在该接触器的触点上,是并联的。

网友B: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充电电阻。
这个电阻主要限制电容器刚接通时那个很大的充电电流,保护整流模块以及防止产生过大的压降影响电源质量。

网友A:
如果是预充电电阻,电阻的功率不会很大,就像diyong哥们所讲,限制电容上电瞬间充电电流用的,当电容电压升起来以后,这个电阻就要被旁路而不起作用了。控制这个电阻接通的接触器也不是主接触器。是控制用的接触器。中小功率的变频器,这个开关采用继电器的触点就够了呢。

这个电阻的功率与阻值,要根据你后面的电容容量而定。电压=直流母线的电压;电流、容抗与电压之间的关系,就是欧姆定律。实在不理解,找一台坏的变频器,自己解析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