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我公司使用的安川公司的R3变频器,是一种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最近发现经常出现一种故障,就是在整流侧的模块,经常烧毁G极和C极,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G和C之间的极限电压一般是多少?另外我想自己在G和C之间加上压敏电阻,是不是有可行性?

网友A(2007-01-03):
G,C间电压不能超国17V最好是要求能在16.5V以下,加稳压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