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大家好,我需要测量一个加热设备的里的温度,温度范围为0—-300度,我选择了Pt100

把Pt100直接困在加热丝上,可是现在Pt100,经常损坏,用了不到2,3天就损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卖的Pt100的测量范围是0——400度的

是不是我应该换成热电偶,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各位帮忙了,我急死了!!!!

网友A:
原因可能是产品质量问题,建议更换其他厂家的产品或改成热电偶。

   我公司生产涡街/涡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电容式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各种数显表,代理韩国ientek热式质量流量计,Rosemount变送器,美国Flowline超声波液位计,德国VEGA雷达液位计,美国ECD公司PH计,美国Delta-phase公司液位开头及各种化学分析仪器,承接仪表成套及自动化工程。

  如有需要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或者留下你的通信地址,我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您寄出相关资料。

     我的联系方式:
     北京万群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17号康得大厦5层6526(100085)
       联系人: 邹 凯
       电话:010-62975336-21
       传真:010-62971247
       E_MAIL:zk68@163.com
       网址:www.bjwanqun.com

网友B:
呵呵
这个问题我以前好象遇到过
不过。。。。。。。。
还是没办法:(

网友C(2005-07-23):
你要测的是加热设备里的环境温度,加热丝的温度肯定是最热得了,超过400?

网友D:
换热电偶 另外仪表也换配热电偶的 就可以了~

网友E:
200以上,不要用Pt100,虽是0-400,但现在的材料基本都有问题,不能长期耐热。热偶。

网友F:
pt100只有最前面一点点是感测探头。通常使用pt100都有一个外套(THERMOWELL)
你“把Pt100直接困在加热丝上”,可能已经把细管中的三根线外皮熔化短路了,
你可一将坏的pt100折断看看

网友G:
还是用热电偶好

网友H(2005-09-09):
是啊,热电偶耐高温性好些!

网友I:
(1)加热丝的温度估计600度以上。加热管的温度估计达600度。
(2)可怜Pt100,烧坏。

网友J:
应该测量环境温度

网友K:
他们说的都对,热阻的前端是很细的阻丝,震动下很容易损坏,铠装的稍好,还是用热偶好

网友L(2005-10-24):
安装说明上让你这么装么?应该测环境温度,你直接测电热丝的,就像你用电炉给房间加热,你想测房间的温度却用电热丝将pt100困起来,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