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各位高手,我要做一个测试设备,使用力矩电机,要求输出力矩10N.M,功率100W内,转速1-50r/min,连续可调,速度精度0.1%,我该选什么样的电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什么样的控制器,elmo公司的控制器怎样,是买好还是自己做控制器好呢
  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A:
采用普通电动机+减速器+变频器控制应该可以.

网友B:
步进电机可以吗?控制还方便,定位准确,成本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