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什么时候用空气断路器?什么时候用塑壳断路器?多谢指教!

网友A:
我也被搞闷了

网友B:
用空气断路器(照明控制 小功率)
总开关一般用塑壳断路器(动力控制)
具体可以问一下   施耐得 正泰等厂家

网友C:
德力西网站有正解的,
www.xjdelixi.com

楼主:
空气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都能带大功率负载,不同的是空气断路器不能用于频繁通断的电路,而塑壳断路器可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2013-02-22):
有标准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