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这是我学校的实验室。比较乱。我不明白ES OS 指什么?各有什么作用?实验室有8个控制柜,我只熟悉S7-200部分,S7-300一个柜子是否接在0S下?
S7-400一个柜子是否接在ES下?仅有装S7-200的和装WINAC的柜IPC装有CP5613卡,我疑问的地方是:
1,我要做S7-300 S7-400的实验时,该在那个工控机上编程组态?
2, OSM 如何使用?如何设置?谁能提供一些资料?

楼主:
教教我吧

网友A:
OS mean operation ES mean engneer

网友B:
os 是运行服务器, ES 是工程师开发站, 修改编程用的

网友C:
OSM连上24V电源,就可以用了。直接把网线差上就可以了。不需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