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现有一设备要用到50W/220V的蒸气电磁阀。。。(就一个字。。大)
如果用CMP2A系列(欧姆龙继电器输出型)的PLC直接带的话
可以用多久。。。(数量不少)
是否非得带中间继电器呢?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因电流小,我认为可用PLC直接带,不必用中间继电器,且由于电流小,动作寿命也会可以。

网友B:
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再并上续流二极管,这样既省心,维护又方便

网友C:
同意三楼的建议。最好还是加一个。当然不加也不会有问题。
CPM2A :
继电器输出点,在240VAC,0.41A,COS(FAI)=0.4,切换频率为1800次/小时的情况下,触点寿命约为50万次。

网友D:
同意带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是接受意思加了中间继电器。。。。
15个。。。。。。

网友E(2006-03-25):
应该加中间继电器,既便于维护,又起保护作用

网友F:
应该先考虑安全啊   不能因小失大啊

网友G:
什么工况下用的蒸汽电磁阀?现场有没有气源?我做过一套普通电磁阀+气控角座阀的系统.我想安全性要高于蒸汽电磁阀.

网友H:
不要偷懒,加个中间继电器,万一电磁阀短路,也是把中间继电器烧毁;
直接用的话,万一把PLC内的继电器烧毁的话,你换个试试?

网友I: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最好加带阻容吸收的,比如OMRON的MY**—CR系列中间继电器

网友J(2006-04-24):
加继电器是比较规范的做法,也可以尝试每路加保险丝,这样比较经济一些,同时也不会因短路而烧毁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