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如题。欢迎讨论!

网友A:
看你要求的配置

网友B:
看你怎么设计了,

网友C:
一般情况,系统的总体成本无外乎包括了如下方面:
1.机械系统硬件结构总体成本
2.机械系统设计成本
3电气控制系统硬件结构成本
4电气控制系统设计成本
5系统软件设计成本
6系统制造成本包括生产工时成本
7管理成本包括不可预见费用
楼主所说的电控部分都包含了上述的那些部分呢?是3、4、5?还是3、4、5、6?我想应该是占有50%以上的成本吧。只有这样才能使系统的机械与电控达到合理搭配。因为一个系统的档次、市场定位,机电的水平都要统筹考虑,不会一个轻一个重的搭配。另外还要考虑整体系统的其他费用。包括人的因素、管理费用等。
如果从一个系统的整体成本看(以法人代表角度看),电控系统应该在1/3总成本是比较合理的。否则就是选型、定位的不平衡了。
楼主问这做什么?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衡量设备或电气系统改造的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衡量设备或电气系统改造的价格。
如果从设计工程师的角度,机电系统近似1比1为好。对于同一个功能的电控系统,花钱多少都可实现的。关键看你的改造出发点。比如用进口的、国产的、南韩的、台湾的等等,价格差得很多。

网友D:
国内的设备最便宜,当然质量也是最差的,附加值太低!